威纶通com口电气排布

楼主(2020-04-06):
想求助一下威纶通的电气排布问题,如下图

然后公司用的是欧姆龙plc,如果依照手册上接则不对

如果我用6和9就没问题

我想问一下RX+,RX-,TX+,TX-,和TXD与RXD有什么区别,,使用的时候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9PIN有对应的定义,用到了232 ,图片通讯接线设置都是232  按照232维纶对应COM1口就是6和9

网友B:
迎交流学习共同进步。谢谢分享,新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