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温控系统的问题

楼主(2020-04-06):
系统如下图所示,通过触摸屏来输入设定温度,如何才能做到实时修改设定温度。(如第一次输入设定温度为50度,过一会又输入设定温度100度......)

网友A:
实时比较设定值和测量反馈值,用差值控制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比较设定值和测量反馈值,用差值控制继电器。

程序上是如何做到实时比较的呢?

网友B: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热电阻测温度,然后PLC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如果想精确控制,就采用PID,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就比较指令就可以做到

网友C:
PLC使用PLC时钟,自动记录当前年月日,这样就可以根据,时间自动修改问题。

网友D:
用定时触发,然后用比较指令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热电阻测温度,然后PLC通过固态继电...

请问,在当执行S0这一步时,突然修改D4000的数据,那么PWM D18 X1000 Y0中D18的数据会及时改变吗?还是说这次不变,到下一次执行S0的时候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定时触发,然后用比较指令就可以。

前辈,可以具体一点吗?怎么个比较法?

网友E:
我不喜欢用PID:在急剧变化时PID惯性不能实时跟踪,此时偏差很大需要一段时间自动调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用定时触发,然后用比较指令就可以。 内容的回复!-------------------------前辈,可以具体一点吗?怎么个比较法?

用定时器定时,然后用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比较,如果条件满足就把需要修改的温度值写入到设定温度值寄存器。

网友F:
直接用温控器就最方便了

网友G:
回复内容:是的是的  还便宜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温控器就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