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回归指令问题

楼主(2020-04-06):
各位兄弟,有没有试过.原点回归指令(ZRN)丢脉冲.编码器是600脉冲每转,大概丢8-10个.就是每次回原点都不会在一个地点.

而用DDRVA K0 K16000  Y0 Y5 就不会丢脉冲.

有没有兄弟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回原点丢脉冲?楼主最好程序上图,比较直观

网友A:
机械机构有没有检查?用的伺服还是步进?

网友B:
原点回归参数给一下吧,要不不好判断。理论上绝对定位指令可以准确定位,那原点更准。

楼主:
用的是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威纶通触屏.构成一个系统.用相对定位,绝对定位指令.都没问题.唯有这个原点回归指令有问题.原点回归速度,爬行速度都尝试修改,没能解决问题.加减速度都修改过.都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威纶通触屏.构成一个系统.用...

绝对定位没问题?怎么确定的,回原点都不一样,绝对位置没问题?你用了编码器,编码器是用高速计数器吗?编码器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用的是步进...

忘记说了,有一个滑台.一头是步进电机,一头是编码器.C251用来计编码器脉冲.用触屏监视D8340,C251.就知道丢脉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可以考虑做个脉冲补偿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帮忙,找到问题了.是原点开关重置性差造成的.前两天把步进电机改成伺服电机,开始用的是DZRN回原点,一样还是有丢脉冲.后来引入Z相脉冲用DSZR回归原点.就不丢脉冲了.

网友C:
加上零点信号试试,会准一点

网友D(2020-06-01):
比较奇怪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