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模块的FROM指令在ST程序中怎么用?

楼主(2020-04-06):
最近在学ST编程,FX3U 的4AD模块操作缓冲区的指令类似FROM/TO 不知道怎么写,请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A:
FROM(EN,n1,n2,n3,d);

EN:执行条件

n1:特殊功能单元/模块的单元号

n2:传送源缓冲区(BFM)的编号

n3:传送点数

d:目标软元件

TO(EN,s,n1,n2,n3);

EN:执行条件

s:传送源数据或者软元件

n1:特殊功能单元/模块的单元号

n2:传送源缓冲区(BFM)的编号

n3:传送点数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EN,n1,n2,n3,d);EN:执行条件...

-------------------------非常感谢。

网友B(2020-06-02):
下载看看,没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