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在启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0-04-07):
步进电机在启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步进电机的启动,有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其无法正常启动,即便是能够正常启动,也不能保证电机的运行效果完全正常。所以要求用户在电机的启动方面注意到下面这些问题,以此优化电机的启动操作,并保证启动后的电机可以正常运行。步进电机的启动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闭环步进电机 1.接通电源后,如果电动机不转,应立即切断电源,绝不能迟疑等待,更不能带电检查电动机的故障,否则将会烧毁电动机和发生危险。
2.不要开始时就把需要接的线全接上,只连成樶基本的系统,运行良好后,再逐步连接。
3.启动时应注意观察电动机、传动装置、负载机械的工作情况,以及线路上的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指示,若有异常现象,应立即断电检查,待故障排除后,再行启动。
4.利用手动补偿器或手动星三角启动器启动电动机时,特别要注意操作顺序。一定要先将手柄推到启动位置,待电动机转速稳定后再接到运转位置,防止误操作造成设备和人身事故。
5.同一线路上的电动机不应同时启动,一般应由大到小逐台启动以免多台电动机同时启动,线路上电流太大,电压降低过多,造成电动机启动困难,引起线路故障或使开关设备眺闸。
6.开始运行的半小时内要密切观察电机的状态,如运动是否正常,声音和温升情况,发现问题立即停机调整。
电源电压是否合适(过压很可能造成驱动模块的损坏);对于直流输入的+/-极性一定不能接错,驱动控制器上的电机型号或电流设定值是否合适(开始时不要太大);
7.启动时,若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反了,应立即切断电源,将三相电源线中的任意两相互换一下位置,即可改变电动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