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38.1报警

楼主(2020-04-07):
松下A6B伺服上电以后电机动作就出现38.1报警,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A:
引脚定义里面把POT和NOT引脚定义由B连接改成A连接就可以,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我做项目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松下的这个A6B系列是走EtherCAT协议的网络型伺服,之前使用普通脉冲的没有出现38.1报警,后面使用这款网络式的就出现这个问题,当时没办法解决,就咨询了上海会通技术人员,在他们指导下把松下的那个引脚定义改一下就可以了,常闭改成常开,真是佩服他们,技术专业,有相关技术问题都可以找他们WWW.SHHUITONG.NET

网友C:
我刚刚去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了,谢谢你!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