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PLC更实用!应用广!

楼主(2020-04-07):
各位大神好,现在市场上有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等品牌的PLC,请问一下现在市场用得比较多或是公司都用哪种PLC多一点呀,请指教,本人现在想改行搞电控,原来的行业今年搞不下去了,男怕入错行,由其是人到中年,原来我有一点电工和电控方面接线的基础,现在想学习PLC和触屏,但不知道学习哪个更好一点,请各位多多指点,提点中肯的意见,谢谢啦!

楼主:
期待各位多多指导~~~

网友A:
这么说吧,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PLC,你最好看看你想进哪个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PLC,你最好看看你想...

我想进机器设备这方面的工厂,都是自动化的机械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么说吧,各个行业,有...

伙计,你这也太笼统了啊,有些行业倾向于日系PLC,如手机配件流水线设备,带的伺服电机电缸比较多,有些行业倾向于西门子,据我了解钢厂好像挺多,还有一些用AB的行业,所以,你不用纠结,直接转行,看看去的公司用什么,你就拿什么入门就行了,感觉你现在和我八年前一样,纠结啊纠结,但是一旦入行,也就那样吧,另外一句忠告,转行玩PLC不见得是好事,这行入门容易,精深很难,从业人员太多太杂,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你从一个坑,爬到另外一个坑而已,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今年生意失利,可能混不下去了,别的行业又不会,以前做过电线类的机械设备。所以想从事一下,有点迷茫,我也不确定会进到啥样的厂。所以才来这问问呀…………

网友B:
只要学好一个,别的都轻松,原理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学好一个,别的都轻松,原理都差不多的

以前在学校学过三菱的,现在都全忘了,现在听说西门子的用得多,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大王叫我来巡山,

网友C:
回复内容:市场份额西门子三菱各有千秋吧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只要学好一个,别的都轻...

楼主:
额…………我知道各有千秋,就是想知道一下,什么行业用什么PLC会多一点,或是未来那个会主导,这样我专心学一个就OK了,不怕学出来没用武之地呀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市场份额西门子三菱各有千秋吧对: chang...

网友D:
差不多随便学一个吧,冒似西门子的好点

楼主:
西门子难学一点还是三菱难学一点, 还有西门子是不是哪方面的功能更强大呢?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随便学一个吧,冒似西门子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