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CAD软件中快速进行角度尺寸标注的操作教程

楼主(2020-04-07):
角度尺寸标注在使用浩辰机械CAD软件绘图过程中也是经常会用到的,但是用起来有些繁琐大大降低了工程师的工作效率。但是灵活使用角度标注和倒角标注功能,能够快速的进行CAD标注,还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另外的CAD标注功能:引线标注。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功能吧!

CAD标注:角度标注

标注角度尺寸,用于测量两条直线或者是 3 个点直线形成的角度,或圆弧相对于其圆心所对应的角度。

在浩辰CAD机械软件中调用【浩辰机械(M)】→【尺寸标注(D)】→【角度标注(G)】或输入“GMPOWERDIM_CHAIN”命令,就会出现命令提示:“请选择线、圆、圆弧:”,下面介绍分别进行三种选择的时候的具体操作步骤。

①选择圆时,对圆的一段弧标注角度

提示:选取角度标注第一条边的定位点:

输入:点取一点

提示:选取角度标注第二条边的定位点:

输入:点取一点

提示:请指定标注位置[S 设置标注风格/按空格键修改标注文字]

输入:拖动鼠标,左键确定。

②选择弧时,标注弧的向心角

提示:请指定标注位置:

输入:拖动鼠标,左键确定。

③选择直线时,标注两条直线的夹角

提示:请选择第二条线:

输入:选择另一条线

提示:请指定标注位置:

输入:拖动鼠标,左键确定。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角度标注选择好“公差单位“下拉列表,用来控制标注公差时的单位。

输入:点取实体

按照上面的方法就会绘制出角度标注,如下图所示。

CAD标注:倒角标注

倒角是一个特征,是机械制图中不可缺少的工艺结构。可利用此功能满足符合机械制图中倒角标注的要求。

在浩辰CAD机械软件中调用【浩辰机械(M)】→【尺寸标注(D)】→【倒角标注(M)】或输入“GMCHGMFERSYM”命令,就会出现命令提示:“选择倒角线:”,选择需要标注的倒角线,如下图2所示。再选择一条线作为基准线(右键取消则默认为 x ),弹出“倒角标注”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绿色图块可以改变倒角的标注样式,附述下拉列表中列出常用的后缀,可以直接选择或通过键盘输入。线下注释列表中列出常用的注释,可以直接选择或通过键盘输入。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鼠标拖动可以确定标注位置(右键改变标注方向)。如下图所示。

CAD标注:引线标注

引线标注再次丰富了浩辰 CAD 的标注用法,除具有常规标注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增加了公差,偏差,附述以及线下注释功能。

在浩辰CAD机械软件中调用【浩辰机械(M)】→【尺寸标注(D)】→【引线标注(N)】或输入“GMNOTE”命令,就会弹出“引线标注内容”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基本尺寸”,“公差代号”,“偏差”,“附述”属性的用法已经在“修改标注”命令中解释过这里就不再重复。线下的下拉列表中有常用的注释,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取或者直接输入注释。单击左边的绿色图片框控制引线标志是否有箭头。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系统提示:请选择标注引出点,点取标注引出点,再用鼠标拖动以放置标注位置 (右键可以切换标注方向)。如下图所示。

以上是关于浩辰机械CAD软件中几个新CAD标注功能的操作教程,大家在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参考本CAD教程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