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驱动器上电时电机会“抖动”一下问题

楼主(2020-04-07):
关于步进驱动器上电时电机会“抖动”一下问题

当步进电机驱动器在断电时处于某一相位,下次上电时如果和此相位不同,电机就会“抖动”一下,为消除抖动就必须把断电时的相位记忆住。步进电机运行的时序为8个,假如停在第4步重新上电后,如果在4号位置上直接开始驱动第1步就会出现一个跳步。如果系统还能记得目前还处于第4步,那么就能够正确发出命令走第5步或第3步。

    步进电机驱动器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和定位的目的。

    其实绝大部分步进电机驱动器没有掉电相位记忆功能,尤其是采用常见专用IC的步进驱动器,专用IC上电后复位脚的复位信号会将电机相位复位到初始值,上电的抖动应该是无法避免的。就算是用绝对值的伺服电机它也得判断和修正一下,也可以看成是抖动。或者严格来讲,不存在上电不抖动的电机。关键是这种抖动对你的应用影响有多大,最好是记录绝对停机坐标,上电后系统复位核对原点,再运行到断电前的绝对坐标恢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