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软件绘制三维模型的等轴测图的方法

楼主(2020-04-07):
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有些设计图出于需要,会需要在CAD图纸中加入三维模型的轴测视图,通过这种CAD绘图方法,可以比较中观的表现出就CAD图形的形状和结构,具体如下图所示:

有些CAD图纸是直接创建三维模型,然后利用三维模型去生成三视图,但有些图纸中却没有使用三维模型,只是用等轴测投影所绘制的二维图形来表达出立体的视觉效果。

在一些专业,例如暖通或给排水图纸中有时也会绘制系统图或轴测图用来表现管线的空间布局。

在等轴测图中,线是倾斜的,圆也会变成椭圆,如果用常规方式绘制非常麻烦,CAD考虑到这种需要,专门提供了绘制等轴测图的相关功能,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CAD软件绘制等轴测图形的基本设置

要直接绘制二维等轴测图,需要充分利用栅格的CAD栅格捕捉。首先要将栅格的捕捉类型设置为等轴测捕捉,如果绘制图形尺寸都是比较整的数,可以打开栅格捕捉。

等轴侧捕捉的设置方法如下:

在底部状态栏的栅格或栅格捕捉按钮上单击右键,点“设置”(高版本在栅格或捕捉按钮上右键时选项不同,一个选项是“栅格设置”,一个是“捕捉设置”),打开“草图设置的“捕捉和栅格”选项卡,将 “捕捉类型”中点选“等轴测捕捉”即可,如下图所示。

二、CAD视图的切换

在绘制二维轴测图的过程中,需要绘制三维模型的不同侧面,需要在不同的视图间进行切换。CAD软件提供了“俯视”“左视”“右视”三个视图,按“F5”可在几种视图间快速切换。大家要注意字光标的变化,因为十字光标显示的是当前视图中的正交形态。

注:二维轴测图中,不同视图的正交模式是在30°、90°、150°三个角度中相互转换的。

三、CAD绘图的注意点

 在使用CAD绘制二维轴测图时偏移和镜像命令虽可以使用,但有时不一定能达到需要的效果,因此需要用复制(CO)命令来达到偏移或者镜像的效果。以偏移命令为例,大家可以看一下偏移和复制效果对比。

同样是将底边向上偏移5,而复制后的效果才是我们想要的。

四、CAD软件中长方体的绘制

在二维轴测图中,不能用矩形命令绘制长方形,而需要直接使用直线(L)来绘制长方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看一下如何绘制一个长方体。例如我们要绘制一个长20,宽10,高30的一个长方体。

具体操作如下:

1)按F5切换到俯视,按F8打开正交模式,激活直线命令,先确定直线第一点,然后斜向下拖动光标,软件会提示角度和长度,可以在提示长度为10时单击,也可以直接输入10来绘制长方体的宽,如下图所示。

2)然后向斜上方拖动,绘制长方体的20长,如下图所示。

3)继续绘制右侧的宽后输入C,封闭矩形,完成长方体顶面的绘制,如下图所示。

4)按F5切换到右视,执行复制(CO)命令,选中绘制好的长方形,指定基点,将图形向下复制30个单位。

5)执行直线(L)命令,将长方形的四个角点依次连接,长方体就绘制完成了,如下图所示。

五、CAD软件中圆柱体的绘制

轴测图中的圆并不是规则的椭圆,但切换到等轴测模式后,CAD椭圆命令专门为绘制等轴测图设置了选项:等轴测圆(I),利用这个选项就可以轻松地绘制在各正交平面上的圆,圆柱体的绘制就非常简单了。

下面我们绘制一个一个半径为50,高为100的圆柱体。操作步骤如下:

1)按F5切换到俯视。

2)执行椭圆(EL)命令,输入I,回车,绘制等轴测圆。在图中指定圆心,输入半径50,如下图所示。

3)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按F5切换到右视,向下距离100个单位复制一个圆。用直线捕捉连接圆的象限点,如下图所示。

上面通过两个最简单的练习介绍等轴测图形绘制的基本操作,再试试用F5切换不同视图绘制直线和椭圆,就掌握了使用栅格和等轴测捕捉来绘制二维轴侧图的基本技巧,可以再尝试绘制一些稍微复杂的轴侧图了。

如果模型比较复杂,尤其是当模型中有不同角度的弧面、曲面,圆柱体、球体等相交的时候,想用二维直接绘制出准确的轴侧图比直接创建三维模型更困难。CAD提供了多种直接将三维模型转换为二维投影图的方法,例如在模型空间可以用FLATTENFLATSHOT,在布局空间可以用SOLPROFSOLVIEW+SOLDRAW

浩辰CAD软件作为一款专业的绘图软件,对于各种CAD图纸的绘制都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只要掌握了CAD软件中的各种功能,就可以比较得心应手的绘制CAD图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