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到底是否可以检测透明玻璃瓶?

楼主(2020-04-07):
请教各位,光电传感器到底是否可以检测透明玻璃瓶?

网友A:
一般传感器不能检测,之前我也有类似的检测案例,找了很多传感器,国产的,进口的都试过,最后选了一个松下的带反光板的光电传感器。大家可以参考  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