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56能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SMART200通讯

楼主(2020-04-07):
各位大神!AB1756能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SMART200通讯吗?具体怎么操作,徐亚什么硬件支持?

网友A:
如果AB1756支持Modbus TCP的话,那么Modbus TCP协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200 Smart这边不管是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还是服务器都很容易,都有现成指令库

网友A:
AB1756貌似也是支持Modbus TCP的,具体要加什么硬件,或者说通过本体自带网口实现,最好咨询一下技术支持。

网友B(2020-05-31):
200 Smart这边不管是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还是服务器都很容易,都有现成指令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