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地址

楼主(2020-04-07):
现在有一个项目,甲方规定了上行Modbus TCP的上行协议,协议必须为保持寄存器从426000开始,大约使用2000个地址。要求含有2路RS-485,1路以太网口,使用的温度范围-30到70℃。使用场合为油田行业,工作环境比较恶劣,主要功能为采集现场485通讯仪表,整理汇总成Modbus TCP发送给平台,各位有什么厂家的PLC或者RTU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吗?

网友A:
西门子1200的可以

网友B:
使用的温度范围-30到70℃。这个条件倒是少留意了!至于其他有关Modbus TCP的,支持的PLC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1200的可以

西门子1200的Modbus地址应该达不到保持寄存器426000至428000

网友C:
你说的地址426000应该是Modbus地址,有对应的PLC地址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Mrquang  西门子1200的可以...

这个起始的保持寄存器地址太靠后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约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Mrqua...

是的,很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地址426000应该是Modbus地址,有对应的...

您发的这个是三菱FX系列PLC吗,我咨询下三菱技术支持

网友D:
426000, Modbus有这样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说的地址42...

是的 楼主可以多咨询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6000, Modbus有这样的寄存器地址?

保持寄存器,范围是0000到FFFF,但是大部分PLC按数据存储区对应,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E:
可以用倍福的,好像可以自定义地址。之前这样用过:BC9020上行端口ModbusTCP,分布式用ETHER CAT,可以向倍福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倍福的,好像可以自定义地址。之前这样用过:BC9...

谢谢,我搜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fireT  可以用倍福的,好像可以自...

我突然想起来罗克韦尔Micro850可以自定义Modbus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fireT  可以用倍福的,好像可以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fireT  可以用倍福的,好像可以自...

罗克韦尔Micro850这个,我试了,460000都可以!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fireT  可以用倍福的,好像可以自...

这个是PLC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谢谢关师傅,我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

好的!有问题随时跟帖交流。

网友F:
一般的仪表盘plc基本上都支持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楼主: ...

楼主,你找到合适的PLC 了吗?

网友G:
不能只关注Modbus地址范围  -30到70℃ 能正常使用的PLC不是很多,我就知道西门子 SIPLUS 1200/1500    WAGO PFC200 可以

网友G:
现场应该是在西北地区吧

网友H:
加一个网关模块,支持大多数PLC协议转换成ModbusTCP,

 适应-40~85度的温度,

这里有应用配置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0161816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I:
1200或者1500很顶可以,

楼主:
找到了,用的台达AS228R,接口和地址范围比较符合,谢谢各位

网友G:
拿运动控制器去过程控制场合使用

网友J:
资料值得学习,多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拿运动控制器去过程控制场合使用

这也是客户奇葩要求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