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过程中发现步进电机定位不准时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0-04-08):
调机过程中发现步进电机定位不准时应该怎么办?

步进电机
1、改变方向时丢脉冲,表现为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准,但一改变方向就累计偏差,并且次数越多偏得越多;
2、初速度太高,加速度太大,引起有时丢步;
3、在用同步带的场合软件补偿太多或太少;
4、马达力量不够;
5、控制器受干扰引起误动作;
6、驱动器受干扰引起;
7、软件缺陷;
针对以上问题分析如下:
1)一般的步进驱动器对方向和脉冲信号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方向信号在第一个脉冲上升沿或下降沿到来前数微秒被确定,否则会有一个脉冲所运转的角度与实际需要的转向相反,樶后故障现象表现为越走越偏,细分越小越明显,解决办法主要用软件改变发脉冲的逻辑或加延时。
2)由于步进电机特点决定初速度不能太高,尤其带的负载惯量较大情况下,建议初速度在1r/s以下,这样冲击较小,同样加速度太大对系统冲击也大,容易过冲,导致定位不准;电机正转和反转之间应有一定的暂停时间,若没有就会因反向加速度太大引起过冲。
3)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被偿参数值,。
4)适当地增大马达电流,提高驱动器电压选扭矩大一些的马达。
5)系统的干扰引起控制器或驱动器的误动作,我们只能想办法找出干扰源,降低其干扰能力,切断传播途径,提高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常见措施:
①用双纹屏蔽线代替普通导线,系统中信号线与大电流或大电压变化导线分开布线,降低电磁干扰能力。
②用电源滤波器把来自电网的干扰波滤掉,在条件许可下各大用电设备的输入端加电源滤波器,降低系统内各设备之间的干扰。
③设备之间樶好用光电隔离器件进行信号传送,在条件许可下,脉冲和方向信号樶好用差分方式加光电隔离进行信号传送。在感性负载两端加阻容吸收或快速泄放电路,感性负载在开头瞬间能产生10~100倍的尖峰电压,如果工作频率在20KHZ以上。
6)软件做一些容错处理,把干扰带来影响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