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PLC同时支持多重通信的时候该如何取舍?

楼主(2020-04-08):
大家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个PLC同时支持几种通信协议,那么在实际使用中都是如何选择它的通信协议的呢?

举个栗子:如某项目中有用到西门子smart200  PLC,它同时支持profinet 、profibus 、modbus、ppi等通信方式,在和其它信号通信时应该考虑哪些问题然后选择合适的通信方式呢?

是技术指标:如通信速率、通讯距离

或是系统集成的工作量:项目中各类产品通讯集成的工作量  如设备都采用同一厂家产品,用厂家提供的通讯协议一对一链接,节省开发时间但是费用可能会提高

还是看硬件成本:如果使用某些通讯网络可能就要单独配置单独的通信模块及通信电缆等,成本会增高

就此话题欢迎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项目都来分享下在实际工作中自己是如何取舍的吧!

参与福利:根据回帖内容有效参与人员均可获得50-100积分不等奖励

网友A:
1 首要考虑PLC和现场设备所支持的协议。

2 其次考虑现场设备通讯距离,大家知道232  422  485 物理接口所支撑的协议通讯距离不同。

3  鉴于通讯模块的价格比较高,从性价比考虑选MODBUS协议多一些。

网友B:
选择你最熟悉的,符合现场要求的。

网友C:
选择对接设备也适合而简便的通讯方式再做选择。

越简单越好

网友D:
以太网最方便,但前提还得看产品是否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太网最方便,但前提还得看产品是否支持

以太网也分好多种  还有普通以太网  工业以太网之分

网友F:
  1. 不增加硬件原则

    通讯双方有RS232接口,并且距离较近,支持相同协议,为什么不选择RS232方式而去添加硬件非要走RS485方式?

  2. 简单原则

    设备厂家给出了经济简单高效稳定的网络连接方案,为什么还要选择其他途径?例如西门子S7200之间PPI连接,台达EH3/ES2/SS2之间PLC-LINK连接,三菱FX3G之间N:N网络连接

  3. 大众化原则

    有条件支持普通双绞线连接,RS485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网络,没有理由非要去弄一个高大上的其他诸如CAN总线,cc-link之类的网络。

网友G:
我觉得

一个工厂  NPN或者 PNP接线的 传感器  最好统一   要不然

总有不少兄弟们会弄错 。,

网友H(2020-05-08):
引用 网友F:
不增加硬件原则通讯双方有RS232接口,并且距离较近,支持相同协议,为什么不选择RS232方式而去添加硬件非要走RS485方式?简单原则设备厂家给出了经济简单高效稳定的网络连接方案,为什么还要选择其他途径?例如西门子S7200之间PPI连接,台达EH3/ES2/SS2之间PLC-LINK连接,三菱FX3G之间N:N网络连接大众化原则有条件支持普通双绞线连接,RS485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网络,没有理由非要去弄一个高大上的其他诸如CAN总线,cc-link之类的网络。

这个三原则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