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空气送料机送料步距如何调试

楼主(2020-04-08):
送料步距即送料机单次输送材料的送料长度,也被简称为送料长度,是空气送料机核心的参数之一,它的大小是根据冲床模具实际的冲压工艺来确定的,因不同模具有着不同的冲压工艺对送料步距有着不同的需求,为此空气送料机送料步距有一定的调节范围,每次换用新的模具时都需对空气送料机送料步距进行调节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空气送料机原理类似于医----器,其通过气缸推动移动夹板来实现送料,其送料步距的调节与设定实际调节的是移动夹板的移动量,具体调节步骤如下:

1、为了使空气送料机移动夹板部的移动量与送料步距大致相同,将所需个数的调整送料步距垫环(卡环)安装到中心棒(又被称为导轨)上。

此项操作需特别注意:

  • 安装调整送料步距垫环(卡环)时,请确保已正确佩戴好保护手套。

  • 若调整空气送料机送料步距垫环(卡环)未正确稳固的安装好,请不要进行运转。如运转中出现脱落现象,会导致空气送料机附属部件出现损坏。

2、使用附带的六角棒扳手将定位螺栓拧松。

3、送料步距的微调整,通过对送料步距微调螺丝进行旋钮进行微调整。(送料步距微调螺丝逆时针旋转1周,送料长度为1mm。)

移动夹板部与调整送料步距垫环(卡环),或尼龙垫环请使用游标卡尺等测量之间的间隔,进行调整。

4、测量完毕调整好,需务必将定位螺丝锁紧,然后固定送料步距微调螺丝。

5、对冲床进行单次冲压试机,多次后测量送料步距是否符合冲压加工需求,若步距正确则可直接进行自动连续冲压;若不对则需对其重新进行调节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