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联差动保护与横差保护的区别

楼主(2020-04-08):
区别

1、保护作用不同。

差动保护主要用于电力变压器的保护。变压器纵差保护--差动继电器安装于变压器的高低、压侧(或组合继电器的线分别接高、低压侧的保护CT回路),根据输入、输出功率相等原理(要修正空载损失),监测变压器运行状况。

2、原理不同。

差动保护监测变压器运行状况。一旦两侧被监测数据异常达到整定值,即保护装置即动作开关,将变压器从系统切除。变压器纵差保护其原理是监视保护设备两个不同监测点电流的变化,从而发现被监测对象有无异常,当异常值到达整定值,即动作断路器,将设备从系统中切除,防止事故扩大。差动保护有纵差和横差两种。

3、性能不同。

在定子引出线或中性点附近相间短路时,两中性点连线中的电流较小,横差保护不能动作,出现死区,而纵差保护就能取代。

横差保护属于发电机匝间短路保护,大容量发电机一般都由两个并联的绕组组成,正常时两绕组的电势相等,各供出一半的负荷电流,任一绕组匝间短路,两绕组电势不再相等,出现电势差在两绕组中产生环流。

纵差保护是发电机内部相间短路的主保护,中性点侧和发电机引出线侧分别装有两组电流互感器,其保护范围是定子绕组及其引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