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与仪表通讯

楼主(2020-04-08):
1:硬件参数

  • 数据帧10位,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

  • 出厂默认:波特率9600 bps ;站号0xAB

  • 标准的modus协议,0x28做为下位机主动上传数据(三个测试值和键值)。命令遵循modbus协议格式。

  • 0x10设置一个寄存器(地址100),设置通讯主动上传的开始。

  • 硬件采用USB转串口方式。或采用RS-485方式(定制)。

因技术有限,请教各位,一个上面参数怎么与触摸屏通讯?与PLC也通讯不上。只要读取仪表里的参数

网友A:
每种触屏有很大的差异,光这样描叙别人可能没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触屏有很大的差异,光这样描叙别人可能没法帮你

威纶TK6070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触屏有很大的差异,光这样描叙别人可能没法帮你

搞不懂站号0xAB是什么意思?怎么转都不是合适的数字站号

网友B:
0xAB

z这个是十六进制的ab

网友C:
这个通讯要分两部来做:

1:先用USB转串口通过485物理方式连接仪表,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保证能正确读取数值和写入命令。看指令是否符合MODBUS协议规范。

2:触摸屏上选MODBUS通讯协议,规划读取控件和写入控件,有条件可以把触摸屏,仪表,计算机都挂在485上。这样你可以监视收发指令是否正确。

3:通过PLC读取仪表,这个要自己编写MODBUS主站程序或遵循库文件填写好地址。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建议先用modscan连接下仪表,看看能否读到数据,在与PLC连接,我发的帖子有软件下载

网友E:
看你发的很乱 应该没搞过 建议你还是花钱找人做吧

网友F:
感觉需要硬件厂商给一个设定协议的输出方式,比如一串代码,分别代表什么东西

网友G:
建议楼主直接把仪表相关说明书发出来,这样或许更直观一些。坐等!!!

网友H:
如果两边都遵从MODBUS RTU的话,比较简单,设置几个参数可以了

网友I:
这个就是标注MODBUS协议,先采用串口调试助手先进行测试

网友J:
先用串口调试软件分别调试屏  和仪表  得出是  哪一个设置的不对 然后再对症下药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仪表已经退货了,厂家也说没通讯过(仪表原作用是人工目视识别),无法提供帮助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仪表已经退货了,厂家也说没通讯过(仪表原...

厂家自己也没测试过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仪表...

是的。因为他们的客户都是人工操作,不需要连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