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相同的CAD线型在两张CAD图纸中效果不同?

楼主(2020-04-08):
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CAD文字样式高度设置为0和设置固定高度是有区别的,而且会影响当行文字、多行文字、标注、表格等图形,有网友提了一个CAD线型的问题,发现居然跟CAD文字样式也有关系,估计不少人也会遇到这个现象,下面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同一台机器上相同CAD打开的两张图纸,加载相同的CAD线型,但画出来的线型却完全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线型的定义:

*GAS_LINE,Gas line ----GAS----GAS----GAS----GAS----GAS----GAS--

A,12.7,-5.08,["GAS",STANDARD,S=2.54,U=0.0,X=-2.54,Y=-1.27],-6.35

线型中的文字"GAS"使用了STANDARD文字样式,也就是线型中间的文字效果是由文字样式STANDARD决定的。如果文字样式高度设置为0,那么线型中的字高就是有线型中的S参数决定,高度=2.54,不过GAS三个字母的实际高度会比这个小一点,应该是2左右,如下:

但假如STANDARD文字样式设置了固定高度,比如是3,线型中文字的高度就会乘以3,达到6左右,而这个文字前后留的空格为-5.08-6.35,当文字样式的高度设置为3的时候,不仅字变得很大,而且宽度也超出空格的宽度,因此就出现了这种效果,如下图所示:

其实问题的原因就这么简单,如果希望不同图纸的线型效果显示一致的话,只需要将两张图纸中的STANDARD文字样式的设置,主要是字体和高度改成相同的就好了。

STANDARD文字样式作为图纸模板中默认的文字样式,在标注样式、表格样式等中也会用到,不过我们很容易就可以通过设置换成其他文字样式,但线型文件中如果用到STANDARD文字样式处理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要想线型效果在不同图纸中保持一致,必须保证不同图纸中STANDARD文字样式的设置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设计单位要指定绘图标

设置使用统一的样板文件、字体文件的原因,至少保证同单位的所有人图纸中的STANDARD文字样式和字体都一样,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因为CAD线型是浩辰CAD制图软件中必备的一种素材,所以对线型的了解是必要的,如果在CAD绘图的过程中遇到两张图纸不同的情况,可以参照上述CAD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