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电气ST语言冒泡算法

楼主(2020-04-08):
各位大神木们,施耐德用ST语言写一个冒泡的程序,就是我有6台水泵 每次启动时间最短 然后第二短  以此类推 ,停泵停时间最长,现在卡到冒泡排序这一块了,不知道怎么去排时间顺序,求大神告知,感谢!

网友A:
if start then

   for i:=0 to 9 do

     for j:= 0 to 9-i do

         if (in_value[j] > in_value[j+1]) then

            temp:=in_value[j];

            in_value[j]:=in_value[j+1];

            in_value[j+1]:= temp;

end_if;

     end_for;

   end_for;

end_if;

10个排序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