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填充无法修剪怎么办?

楼主(2020-04-08):
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有时候需要用到CAD填充功能,当我们发现CAD填充无法修剪的时候该如何操作呢?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CAD填充无法修剪解决方法:

有时我们在浩辰CAD软件中创建完填充后发现对填充图案不满意,中间想要裁掉一块,就可以用修剪功能。CAD填充是支持修剪的,但有时候操作的时候却发现修剪不成功,比如想在一个矩形填充中间抠掉一个小的矩形,却发现修剪后没有效果,如下图所示。

出现上述情况,并不是你的CAD出现问题了,而是填充的孤岛显示样式被设置成了“外部孤岛检测”或者“忽略孤岛检测”,只需要将孤岛检测设置为“普通孤岛检测”即可,如下图所示。

调整了孤岛检测方式后,发现填充确实被修剪了,只是中间的孤岛没有显示出来。

其实如果我们创建填充的时候就已经画了这两个矩形,用“外部孤岛检测”方式,在两个矩形间拾取点,得到的效果跟我们前面修剪是一样的,如下图所示。

以上就是在浩辰CAD制图软件中关于CAD填充无法修剪的解决方法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这个学习了,遇到过,但没找到原因,只能重新填充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