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

楼主(2020-04-09):
直接寻址

直接的指出指令的确切操作地址。例如A Q10.0,对于指令A来说,Q10.0就是其直接操作的地址。

因此,相对的,间接寻址即间接的指出指令的确切操作地址。例如A Q[MD10],这里的地址不是直接给出的,而是通过MD10这个存储地址间接给出的。

间接寻址的类型

间接寻址可分为两大类型:存储器间接寻址和寄存器间接寻址。如图1所示。

图1 寻址方式

存储器间接寻址

存储器间接寻址的地址给定格式是:地址标识符+指针。指针所指示存储单元中所包含的数值,就是地址的确切数值单元。

存储器间接寻址分为两种指针格式:

16 位指针:

16 位地址指针用于定时器、计数器、程序块(DB、FC、FB)的寻址,16 位指针被看作 一个无符号整数(0-65535),它表示定时器(T)、计数器(C)、数据块(DB、DI)或程序块 (FB、FC)的号,16 位指针的格式如下:

图2 16位指针格式

32 位指针:

32 位地址指针用于 I、Q、M、L、数据块等存储器中位、字节、字及双字的寻址,32 位 的地址指针可以使用一个双字表示,第 0 位~ 第 2 位作为寻址操作的位地址,第 3 位~第18 位作为 寻址操作的字节地址,第 19 位~第 31 位没有定义,32 位指针的格式如下:

图3 32位指针格式

寄存器间接寻址

寄存器间接寻址为通过 CPU的地址寄存器AR1,AR2进行寻址。AR1,AR2 均为 32 位寄存器,寄存器间接寻址只使用 32 位指针。

分为内部区域间接寻址和交叉区域寻址。

内部区域寄存器间接寻址

指针格式与存储器间接寻址的 32 位指针相同,第 0 位~ 第 2 位作为寻址操作的位地址,第 3 位~第 18 位作为寻址操作的字节地址,第 19 位 ~第 31 位没有定义,32 位指针的格式如下:

图4 内部区域32位指针

交叉区域寄存器间接寻址

包含有存储器区域信息的指针,称为交叉区域指针。

同样,交叉区域指针为 32 位,寄存器间接寻址要使用地址寄存器 AR1 或 AR2。

32 位交叉区域指针,左起 0~18 位格式与 32 位内部区域指针相同,19~23 位,27~20 位未定义,

31 位为交叉区域指针标识位。

24~26 位是存储区域地址标识,8 中组合表示 8 种存储器区域:

000 表示没有地址区,例如 P#12.0;

001 表示输入地址区 I,例如 P#I12.0;

010 表示输出地址区 Q,例如 P#Q12.0;

011 表示标志位地址区 M,例如 P#M12.0;

100 表示数据块(DB)中的数据,例如 P#DB1.DBX12.0

101 表示数据块(DI)中的数据,例如 P#DI1.DIX12.0

110 表示区域地址区 L,例如 P#L12.0;

111 表示调用程序块的区域地址区 V,例如 P#V12.0;

交叉区域指针格式如下:

P#指针与ANY指针

P#指针

POINTER 是一种用于传递指针的形参数据类型,长度为 6 个字节。用于向被调用的函数 FC 及函数块 FB 传递复合数据类型(如 ARRAY、STRUCT 及 DT 等)的实参。在被调用的函数 FC 及函数块 FB 内部可以间接访问实参的存储器。

图6 P#指针

ANY指针

POINTER 是一种用于传递指针的形参数据类型,可视为 POINTER 类型的扩展,较 POINTER 类型为 复杂,长度为 10 个字节,增加的 2 字节,最高字节 (Byte 0) 固定为 B#16#10,第二字节 (Byte 1) 为 ANY 指针所指向区域的数据类型,而接下来的 2 字节 (BYTE 3, 4) 组合为一个 INT,为 ANY 指针所指 定区域的长度,称为重复系数 Repetition factor) 。其余 6 字节作用与 POINTER 类型相同。格式如下:

图7 ANY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