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压簧机转动声音

楼主(2020-04-09):
       1、观察风扇叶片上是否沾上灰尘或者风扇外架靠近扇叶的内壁是否有灰尘,如果有灰尘的要去掉。

  2、每个风扇都上都有一个圆形标签,把标签撕开(注意不要撕烂了,因为还要贴回去),即可看到一个小的圆形塑料盖,打开塑料盖看,往风扇轴处添加机油,重新复原即可。

  3、减小电脑压簧机风扇转动声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回火处理和观察法,既方便又有效。

  发动机的转速有淬火回火钢丝及韧化处理钢,热处理都采用保护气氛热处理,所以地弹簧的调整调节螺丝钉时必须注意用转速表测量转速。保护气氛热处理能够消除表面脱碳和氧化,提高 材料的表面质量。安装转向弹簧时首先应识别做弹簧还是右弹簧,右侧的弹簧应该装在左边,左边的弹簧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