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3D自动布线求助

楼主(2020-04-09):
为什么自动布线,不显示线宽呢?全是一样粗细。

是项目设置有问题吗?我在别的项目试了下正常。

连接点排列样式,连接定义点等都设置好了,不知道咋回事,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图片.png项目→对应项目→连接→修改默认颜色、线宽
自动布线问题,可以删除部件放置,重新放置部件,查看,或者检查是否为部件自己3D宏问题

网友B(2020-05-14):
电位点定义线径没

网友C:
看了MCGS的帮助文件没有配方组的名称这块的说明

网友D(2020-07-10):
这种除了好看,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

网友E(2020-10-02):
好看就是最大的意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