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维修C90故障报警的案例分析

楼主(2020-04-09):
客户有一个安川伺服驱动器在工作中偶尔发出C90故障报警信息。导致安川伺服驱动器维修C90报警原因:①编码器断线或接触不量;②伺服驱动器本身故障;③干扰因素导致;④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单元故障。

根据以往的伺服器维修经验,绝大多数的情况是是编码器线问题导致,当然了,也不排除是其他原因的,也有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单元问题造成的,相对概率要小很多。

此次安川伺服驱动器维修的方法是更换一条新的编码器线,暂未见报警出现,还需后续跟踪1至2天。

对安川伺服驱动器换下的编码器线仔细检查,发现中间有一个接头,层层胶布包裹着,一层层慢慢扒开,最后还是发现了问题,原来这跟线以前这个地方断过,重新接过,线头是没有断了,但是,外层的屏蔽层断了,发生了挺严重的氧化。

是不是因为屏蔽层断了,由于干扰导致伺服驱动器出现偶然发出C90报警?下午重新对该线进行焊接,屏蔽层接上,下次备用。

今天找到一根佳能扫描仪的数据线,查看一头是迷你USB接口。突发一个想法,试试看能不能和维纶通触摸屏连上。使用MT6070IH软件进行测试,可以没有问题。进过24小时的测试,没有再出现此报警故障了。

至此,此安川伺服驱动器维修故障可以下结论了:伺服驱动器出现偶尔报警C90,是因为伺服编码器线的屏蔽层断开,由于干扰的因素导致的。

网友A(2021-08-03):
伺服阀氯厂家 伺服驱动器出现偶尔报警C90,是因为伺服编码器线的屏蔽层断开,由于干扰的因素导致的。 https://www.xxdgl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