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下载的eplan精灵助手打开后没有小萝卜似的那个按钮

楼主(2020-04-09):
不能调出来东西,只是能插入到eplan里面?

网友A:
截图来看下

楼主:
批注 2020-04-10 082446.jpg就是这个样子,也安装上去了,就是打开的时候没有教程里面写的那个EP精灵,射什么都没法设置

楼主:
批注 2020-04-10 082748.jpg刚才那个没打开全,这个是打开后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后面有个教程视频看了没有。如何用部件精灵,不过这个小软件也是开发出来。多多少少有点缺陷,跟正版没有法比,

网友C:
楼主没有安装报价软件EP精灵,只安装了个API插件,你想要出现小萝卜似的按钮需要下载报价软件EP精灵(http://www.epzhidao.com/express/about/index.html),然后通过报价软件进行插入想要的器件,插入之前,需要对EP精灵软件进行如下设置图片.png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安装报价软件EP精灵,只安装了个API插件,你...

希望回复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楼主没有安装报价软件EP精灵,...

谢谢啊,我说怎么以前弄不出来呢。。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从EP精灵里面导入后就到了eplan的部件库里面了对吧?这样我下次想用的时候就直接从部件库里面调用就可以了把?我看添加的元件都没有图形,我想添加进去图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楼主没...

从EP精灵里面导入后就到了eplan的mdb部件库里面了,下次想用的时候就直接从部件库里面调用就可以;添加的元件没有图形,自己创建部件时需要设置功能模板,定义部件的功能属性以及对应符合,用EP精灵创建部件时是有模板的,一般不需要修改。

网友D(2022-03-05):
EPLAN精灵助手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