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出故障要求急停,松下伺服电机如何做急停更安全?

楼主(2020-04-09):
设备上出故障要求急停,松下伺服电机如何做急停更安全?

网友A(2020-06-13):
把使能信号断了

网友A:
伺服上面有个急停信号,你的程序里面也可以直接set这个急停信号

网友B:
断使能也可以?这个比较不安全吧

网友C(2020-07-13):
一般伺服上有一个硬件使能或者STO接口(有些品牌有两个),如果是急停的话把这个断掉是最安全的,它会从电路层面断掉驱动器供向电机的电流

网友D:
急停的方式有多种,我们公司使用松下伺服就是断主电源来做急停的。我上次跟我们供应商咨询他们推荐的是用伺服驱动器上STO关断功能,说是这样做更可靠,具体你也可以咨询这家公司上海会通自动化,松下伺服这块他们很专业  http://www.shhuitong.net/AC_serv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