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车间里环境不好很多灰尘,光电传感器误动作怎么办?

楼主(2020-04-09):
工厂车间里环境不好很多灰尘,光电传感器误动作怎么办?

网友A:
1、清洁并加强管理以减少灰尘

2、增加护罩、外壳以减少灰尘

3、换用他类型的传感器,比如接近开关

网友B:
需要定期清理镜面或者反光板表面的灰尘,使光电开关的光量不受损耗,保证光电开关正常,工作,擦拭镜头不要用化学物品,会损坏塑料镜与反光板。我们公司的供应商上海会通建议过我们选用带放大器的光电传感器,可以将阈值设置大一些,效果不错。可以咨询 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