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5触摸屏软件仿真

楼主(2020-04-09):
博途V15触摸屏软件仿真时,与PLC仿真连接正常,点击画面中按钮时无反应.

网友A:
截图来示意下,看的直观

网友B:
检查你的网口设置,肯能你通讯设置有问题

网友C:
pgpc接口设置的对不对  ip地址 对不对

网友D:
检查你的网络接口和设备IP地址,确认下是否安装模拟程序,截个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