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台达驱动器的吗?ale19报警

楼主(2020-04-10):
一台分割机,asd-a台达驱动器不能工作。报警19:485通讯异常。
台达驱动器485接口连接操作屏,加电开机正常,操作屏发驱动器启动信号,驱动器报警19.

和好的驱动器参数对比,发现p3通讯部分参数只有p3-06不同,好驱动器参数是FF,故障驱动器参数是0,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
修改p3-06为FF后,关机再开机参数又变回0.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请赐教。

网友A:
串口异常,通讯参数设定不当,或者是是通信地址不正确。如果之前运行稳定,又没人修改过通信参数,那就看看通信连接线有没有异常的地方。这个报警就是串行通讯异常啊无法读取说明没有通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异常,通讯参数设定不当,或者是是通信地址不正确。如...

这个换一个驱动器就好了,肯定是驱动器的问题。

开机不报错,只有操作屏启动驱动器运行时,驱动器才报19.

还有拿驱动器和我的笔记本485联机可以连上,读出参数。

网友B:
最好的参数备份一下, 今后给自己留 防止出现这个情况了。这个一般来说,重新上电就好了,严重就是通讯异常, 参数丢失等等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