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ModbusTcp通信中断问题

楼主(2020-04-10):
用组态王做的监控系统,后台一共五台电脑,每台电脑程序都一样,后台D为组态王版本6.53,其他为版本6.60SP2。

工作一段时间后(15天)组态王通讯数据中断有3台画面显示???,另外两台数据正常更新,系统中其他的PLC数据也正常。

现场使用的是ModbusRTU协议通过三旺网关转换成ModbusTcp协议给组态王使用。

每台控制器有10多个数据,数据1秒更新一次。配图是现场安装我们的三台控制器。

大家看看,有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是不是后台接得太多了?

网友A:
出现???应该就是通信失败了,一些光钎模块或者中继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五台,还有两台数据正常更新。

网友B:
这样的通信最好搞成环网,通信较稳定很多

楼主:
ModbusTcp 这个怎么做环网?  中控室这边电脑都是独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dbusTcp 这个怎么做环网?  中控室这边电脑...

环网就是一边通信异常了,还有另一条通信正常,不影响整体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