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触模屏手动操作PLC的输出点

楼主(2020-04-10):
PLC在运行运行状态,同时在程序中编辑中了输出点,那么在触模屏(也是海为的)没办法手动控制输出点,只有PLC在停止状态,才能在触模屏上操作,这样,要在PLC编写什么程序才能在触模屏上手动操作

网友A:
假设你现在用PLC输出的是Y0,程序和HMI的都是输出和控制都是Y0

那建议:你把PLC的Y0改成M700,HMI上的控制改为M701,PLC程序再加一条M700和M701并联输出到Y0.不知道这个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本质问题应该是HMI要操作的时候 ,PLC的Y是一直接通的,所以HMI上通段控制不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

我现在是在触模屏上控制输出 M700, 直接并联一条支路在PLC控制输出Y0 上

网友B:
你需要编写,手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