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wincc的问题

楼主(2020-04-10):
我电脑是win10系统64位的。安装了博图V15内含博图wincc,不想要博图版的wincc,想换成7.4或者7.5 我怎么卸载删除博图版wincc。自己不敢弄,怕卸载错了新的安装不上去,博图也没法用了就坏了。求助大家

我想用虚拟光驱安装来着,虚拟光驱也装不了。必须卸载wincc相关内容。

网友A:
博途和WINCC7.4并不冲突,可以同时安装,win10必须装7.4以上版本wincc,不过电脑内存最好是16G内存,这样会不那么卡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博途和WINCC7.4并不冲突,可以同时安装,win1...

博图WinCC基本版并不冲突,当然你可以去安装一下博图WinCC专业版看看效果。

首先卸载博图WinCC专业版或者高级版的RUNTIME,通过Win10上的程序中卸载就可以,然后重新运行博图安装程序,在安装程序中对安装的程序进行修改,取消勾选WinCC以及相关选项。

印象中WinCC7.4安装在Win10上需要SP1版本,不过在Win10上还是建议直接7.5版本 。

HAVE FUN!

楼主:
有冲突。我安装7.4和7.5一样。都提示你电脑上已存在V11或更高版本。。。

网友C(2020-09-11):
学习了,西门子的软件挺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