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使用TCP通信与工控机

楼主(2020-04-10):
现在做一个工控机为上位机控制200SMART PLC的项目,以太网通讯,使用TCP指令接受和发送信息,目前只使用了TCP_CONNECT、TCP_SEND、TCP_RECV这三个指令,用TCP&UDP调试助手来进行测试,电脑为客户端,PLC为服务端,调试助手不能正常连接,更不能发送数字进行测试,有没有大神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西门子官网看 S7-200 SMART 与调试助手之间 TCP 通信 ,按照这上边编写程序也不对,有没有编写好的程序借鉴一下,感谢!

网友A:
可以搞个OPC通信,这样方便

网友B:
上位机和PLC是否在同一地址段,端口是否被占用,看看手册,有些端口是固定不能被使用的,还有看下几个指令的Error代码。另外200smart用opc或modbusTCP更简单方便。

楼主:
回复内容:传输过程会不会不稳定?AC ACCESS吗?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个OPC通信,这样方便

楼主:
回复内容:刚接触PLC通信这方面,可以说的在具体一点吗?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和PLC是否在同一地址段,端口是否被占用,看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