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西门子变频维护经验

楼主(2020-04-10):
西门子120变频器运行时报这个故障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故障是编码器:超出每个采样速率的转速差值。
也就是说电机突加突减的太快了,超过可设定的最大允许值。编码器上,两个采样循环之间的转速差值超出了P0492中设定的值。
可以检查一下P0492的值是不是设置有转速值,把数值加大应该可以解决,另外可以设置为0,就可以屏蔽这个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是编码器:超出每个采样速百率的转速差值。也就是说电机突加突减的太快了,超度过可设定的最大允许值。编码器上,两个采样循环之间的转速差值超出了P0492中设定的值。可以检查一下版P0492的值是不是设置有转速值,把数值加大应权该可以解决,另外可以设置为0,就可以屏蔽这个故障。

谢谢,我这里有两组变频器,每一组是两个变频器,一组变频只显示31418报警,但是另一组变频不光显示报警还停机出现7902故障,之前这两组变频一直使用没问题

网友B(2020-05-27):
用示波器检查下编码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检查下编码器信号

能加你个微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