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LogixEmulate5000V20.01仿真问题

楼主(2020-04-10):
最近在学习AB plc编了几个程序,想仿真一下,编程软件用的是RSLogix5000 V20.01,仿真软件用的是Emulate5000_20.01,可在下载程序时报出:

正在下载 controller ''...

正在验证 Controller...

验证 program 'MainProgram' 的 routine 'MainRoutine'

正在编译所有 Routine...

Error: Controller 未处于正确的模式。

完成 - 1 个错误,0 个警告。

请问大神怎么解决啊!!!!!仿真器里BAT 电池灯一直闪烁!

网友A(2020-06-24):
logix和仿真软件没连接上吧

网友B:
检查下controller 选择的是emulate controller 的CPU吗

网友C(2021-06-05):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能回帖分享一下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分享下过程啊

网友E(2023-11-20):
有一个直接的处理方法 首先结束任务管理器中 关于仿真的相关进程,然后删除仿真处理器  删除过后重新添加处理器 就可以正常仿真了   希望对遇到这个问题的人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