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每次触发信号,采取不同

楼主(2020-04-10):
我这需要接受一个完成信号,但这个完成信号是跳变的我该怎么搞。第一次我触发他从false变成常有true,第二次我在触发,他又从常有的true变成常有false,以此循环。想用这个信号每次变化来控制一条路得通断。怎么做

网友A:
那就看你需要采集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来采集信号

网友B:
这个就是线圈导通和关闭的关系。

false意思是关闭,选择常开触点,一直是常开

true意思是导通,选择常开触点,变成常闭

楼主是PLC新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线圈导通和关闭的关系。false意思是关闭,选...

我的意思是,我采集康耐视相机得一个反馈信号,我每次给相机发拍照信号,他会反馈一个完成信号给我,但是这个反馈完成信号,第一次我PLC发拍照信号,他得完成信号是常为true,第二次再发拍照信号,相机得完成信号由常TRUE,变成常false,第三次在发拍照信号,相机完成信号由常false变成常true,第四次再发拍照信号,完成信号由常true变成常false,以此类推。我现在需要他这个完成信号。PLC这边该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个就是线圈导通和关闭的关系...

康耐视的视觉不是这样的吧,这么高级的东西,完成信号怎么可能一会有一会没有,你们是不是设置有什么问题,好像有Busy信号的,为啥不用这个?

另外,即便和你说的时候,一个回合有,一个回合没有,你在信号的下面再加一步检测沿信号变化的程序,很难吗?

网友D:
PLC里面弄个定时中断程序,把相机触发信号与接收完成信号写在中断程序里面  论坛里面之前有这个案例的

网友D:
顺便说一声,让厂家把FB程序块给你  不要自己随便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