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直流无刷电机选型参考

楼主(2020-04-10):
智能AGV车大都使用直流电机还是直流无刷电机呢?用无刷电机直接驱动后轮,从而降低成本,且可提高其电能与机械能的转换效率。现在的智能AGV,一般都采用如下三种电机:高效低速稀上永磁直流无刷电机、高效低速永磁直流有刷电机、高效高速稀上永磁直流有刷电机。

直流电机在转动过程屮,绕组屮的电流要不断地改变方向,以使转了子向一个方向 转动。其屮,有刷电机是采用电刷与换相器通过机械接触的方式进行换相的;而无刷 电机则是通过霍尔传感器检测出绕组实时运转位置的信号再通过微处理器或专用芯片对采集的信号进行处理,并实时控制相应的驱动电路对电机绕组进行控制。由于直流无刷电机的换相是通过传感器及相关电路进行的负以这种电机没有电刷与换相器的机械接触与磨损需要经常换电刷等易损器件,从而可有效提高电机的使用寿命,减少维修费用。同时,由于直流无刷电机没有电刷与换相器之间的摩擦,所以在换相期间没有电火花产生,这样将大大减小对整机控制系统的干扰。但是,由于无刷电机的电流换相需要专门的电路进行控制,所以整个控制电路将会比较复杂。

通常,电动助力车的直流无刷电机与车的后轮主轴为一体,其定子安装在主轴上,电机的外壳作为转子,通过钢丝与后轮钢圈连接。电动助力车的无刷电机二个绕组按三角形方式连接

网友A:
您好,请问您这边对电机的驱动器和 控制器是否感兴趣,能否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