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TM218与上位机通信请教

楼主(2020-04-10):
第一次接触PLC,需要做上位机控制PLC 并读取开关状态,请教PLC如何配置,选择什么样的通信方式最好,TCP/IP还是Modbus,请问有没有函数库。

网友A:
与上位机通信可以通过OPC,或者MODBUS TCP协议,甚至可以通过串口走自由口协议,主要看上位机端什么控制方便

网友B:
上位机里有通讯协议,直接选择对应PLC品牌和型号,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C:
看你用什么协议,参考协议的说明,编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里有通讯协议,直接选择对应PLC品牌和型号,设置...

-------------------------上位机我用C#编写的,有库函数吗?在设置PLC时候用ModBus TCP ,我选择图上这个是把PLC当做从设备吧。111.png

然后设置IP,有两个都要设置吗,需要设置同样的地址吗

网友D(2020-07-01):
我只有十几个积分 现在啥也下不了 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