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刀具使用寿命

楼主(2020-04-10):
  要想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就需要合理的选择金属加工液类型以及优化加工方法,尤其是对于难加工材料更是如此。切削难加工材料时需要高品质的切削液,这种切削液的成本也是比较昂贵的。但在切削过程中,难加工材料往往又会对刀具使用寿命造成不利的影响,故而选择合适的切削液,有效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降低加工成本是需要的。造成刀具损坏的直接原因是切削力和切削热,因此不管是采用哪种加工方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降低切削部位的刀尖和配件被加工区域的温度,防止被加工配件表面硬化和刀尖温度过高,增加散热区域、控制切削力。

  解决方法:

  、适当控制切削力和切削速度

  适当控制刀具的切削力和切削速度,同样是降低加工区域温度、延长切削液使用寿命的有效的手段之一。在加工难加工材料的时候,一般都采用经过精磨的刀具刃口,切削深度和切削宽度均不宜过大。选择切削线速度时,要根据不同的材料类型、配件结构和加工设备等因素来进行考虑。一般情况下,如果加工材料为镍基合金,线速度应控制在每分钟20到50米;加工材料为钛合金,线速度应控制在每分钟30到110米;加工材料为PH不锈钢,线速度则应控制在每分钟50到120米的范围内。

  、选择合理的切削方法

  数控折弯机模具厂家认为对于难加工材料,选择不同的切削方法对切削液的损伤有较大的差别。不管选择哪种切削方法,原则都是一样,那就是尽可能地降低切削力、减小切削区温度。采用摆线切入法可以减小切削区,使得切削液的实际切削包角达到较小,从而延长刀具每齿的散热时间,降低切削温度;采用螺旋插补法可以使每齿切削量相对均匀,避免切削力集中在少数几个齿上而加快磨损,这种效果特别是在拐角处尤为明显;而采用大进给切削方式,以较小的切深、较大的进给有效减小切削力,使得加工中产生切削热,加工区域温度低。

  、保障及时有效的断屑

  在金属加工中,一般会有大量切削热产生在切削屑上,如果能够控制切屑长度,保障及时有效的断屑,就可以使这部分切削热被切屑带走,因此断屑是控制切削温度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加工难加工的材料时,特别是在粗加工工序,在加工系统刚性允许的前提之下,应尽量使其在整个加工过程中产生断屑。同时使用沉降性能好的切削液,把切削屑沉降排出,不要让切削屑与加工工件表面进行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