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0-04-10):
有没有K120S 控制步进电机的参数和梯形图 让我学习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A:
最好的参考就是PLC编程手册,看一下该PLC的编程实例,不只是程序要OK,硬件接线也要正确

楼主:
接线是没有问题的,多次修改了PLC位控参数 , 现在步进电机也能正常运转了,在运转中又发现问题,步进电机只能往一个方向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用的POSJOG位置寸动指令:第一行P0003  POSJOG 00000 M0000 M0001,第二行P0004  POSJOG 00000  M0001 M0001

楼主:
我在每一行后面并联了数据传送指令(MOV),终于实现了步进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B(2021-06-02):
微信么聊,我可以有给你

网友B:
这个程序能给我一份吗?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