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及V90伺服报警

楼主(2020-04-10):
当伺服电机正在运行,如果这时候博图软件切换到在线监控模式时,伺服电机驱动器上就会报故障,引起整个系统停止!有那位大神能帮忙看下这是什么问题呀!先感谢啦!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伺服看门狗时间加长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按道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只是在线监控程序,并没有改变控制中的任何参数,还有一点,你伺服是通过PN网口控制还是通过脉冲控制,如果是通过PN控制,或许会有。但是从未遇到过

楼主:
Pn网口控制的,有没有可能和看门狗时间有关,把看门狗时间设大点是否能解决

网友B:
检查你的通讯设置问题,在博图里面检查一下,通讯设置。

加的通讯异常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