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与台达VFD-E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0-04-11):
我弄了一个西门子200程序,通过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以及调速,MODBUS通讯,9针串口线3接变频器的5脚SG+,8接变频器的4脚SG-。其他设置我在变频器也设置好了,为什么我插PLC与变频器的连接线后变频器的控制面板就灭了,触摸屏也不能控制变频器

网友A(2020-09-11):
接线有问题吧。看看手册对下端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