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措施

楼主(2020-04-11):
  故障一:折弯机上电时数控系统显示不正常

  这个故障一般是由软件原因造成的,操作过程中的误操作或经常性的非正常关机都可能导致文件丢失,从而使软件不能正常运行。可以根据系统的提示进行判断,然后再决定是否要重装软件。

  故障二:滑块运动故障

  折弯机的滑块运动可以分为四个过程,为开机回零、快速驱动、工作行程以及滑块返程。

  Y轴找零滑块不运动:按电气原理图进行测量,以便确定是液压系统故障还是电气系统故障。如果伺服阀得电正常,那就是液压系统的故障,否则就是电气系统的故障。

  滑块无快进:滑块的快进是由下腔回油,依靠滑块的重量在上腔形成负压吸油而产生的,也可以根据伺服阀的得电情况来判断是液压系统的故障还是电气系统的故障,再进行针对性的解决。

  滑块无工进:方法同上。

  来源弹簧行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