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打片机的伺服纠偏控制系统到底如何使用?

楼主(2020-04-11):
   伺服纠偏控制系统是电子纠偏系统的心脏。纠偏控制器可对各种卷材进行纠偏工作,和适当的感应器、驱动器、等纠偏组件组合,帮助生产线有效而且高效的运转。

  那么关于伺服纠偏控制系统搭配口罩打片机的一些操作技巧,你了解了吗?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第一步:将需要纠偏的卷筒料按要求固定在气液纠偏控制器指定位置,并按要求与切袋机或印刷机连接。

  2、第二步:把气液纠偏控制器电源连接线接入三相电插板,打开气液纠偏控制器控制器电源总开关、电眼开关、检查纠偏控制器面板、电眼灯是否正常显示。

  3、张力控制器:建议调节为0.25KG。

  4、纠偏控制器控制器调速范围:0~10;数值越小纠偏速度越快,一般建议纠偏速度调为3。

  5、左右纠偏的调节:根据纠偏实际需求;纠左边调为左;纠右边调为右。

  6、根据纠偏实际要求调节电眼位置、左右纠偏按钮、纠偏速度、张力大小、单双纠偏调节为单路纠偏。

  7、注意:纠偏控制器调节任何按钮前,请先按开关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