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的通信问题

楼主(2020-04-11):
机子DOP-107bv,想和PC串口助手自由通信,使用的USB转RS232线,硬件确定没问题(用DSP测试过)

代码如下:

Initial宏:

$10 = INITCOM(0, 0, 1, 0, 0, 6, 0)

按钮On宏:

SELECTCOM(0)

$20 = 1234H

$21 = 5678H

$100 = PUTCHARS($20, 4, 500)

Delay 300

$100=0

CLEARCOMBUFFER(0, 1)

END

COM1是空端口,通讯协议没有预设,但是串口收不到数据

不知道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求解答qaq

网友A:
通信除了参数硬件正确,参数设置还要正确

网友B:
按钮On宏:

$10 = INITCOM(0, 0, 1, 0, 0, 6, 0)

SELECTCOM(0)

$20 = 1234H

$21 = 5678H

$100 = PUTCHARS($20, 4, 500)

Delay 300

$100=0

CLEARCOMBUFFER(0, 1)

END

台达触摸屏说明书上写:SELECTCOM (選擇通訊埠)

註1:SELECTCOM 指令必須搭配INITCOM 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