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里面贴的图片发给别人不显示

楼主(2020-04-11):
画完EPLAN图纸发给别人然后发现图片只显示保存地址不显示图片了。在网上查也查不到原因和解决办法。来工控网求助大神。

所有的图全都这个样子了。怎么能解决和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我记得贴图时软件会提示是否保存到Eplan。你选的什么?

网友B:
发PDF版本的格式的。

或者压缩文件,发重新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贴图时软件会提示是否保存到Eplan。你选的什么?

我选的是保存,复制

网友C:
直接导出PDF,发PDF给别人不就避免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导出PDF,发PDF给别人不就避免这个问题了吗?

不光要给别人PDF

网友D:
发PDF试试,或者自己打印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PDF试试,或者自己打印出来看看

打印也不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记得贴图时软件会提示...

我的就没事呀。

不知道你那怎么会这样,最起码你自己打印能显示出来呀,要是你自己电脑打印都显示不出来,那就是其他的设置问题了吧

网友E:
弄成PDF的发出去试试,我一直都是弄成PDF发出去的,没有问题

网友F:
有可能是创建时模板选择的问题,尽量选用zw9格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直接导出PDF,发PD...

有个客户也要我的EPLAN,我说属于公司机密,不给发,只能给PDF,爱要不要

网友G:
这个在表格里插入图片,就是在EPLAN 封页表格

网友H:
你这个不对,你可以单独创建一个模板,将图片防止里面可以显示的,这个我有操作过

网友I(2020-05-27):
看了MCGS的帮助文件没有配方组的名称这块的说明

网友J:
可能:1.你电脑上有加密,别人电脑上打开不了图片

2.你发给别人的文件不带图片,发备份文件给别人

网友G(2021-05-07):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王致致致远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直接导出PDF,发PD... 内容的回复!-------------------------有个客户也要我的EPLAN,我说属于公司机密,...



非常赞同 , 作者很不容易弄到。我结贴了,老板

网友K(2023-07-20):
我的是图片只有一半

有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