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的一些维护技巧

楼主(2020-04-11):
让我介绍一下起重机的一些维护技巧。

起重机轮轴和轴承维修

1)轴颈检查:检修后轴颈的椭圆度和圆锥度不得超过0.03mm;

2)裂纹检查:用磁性或超声波探伤仪检查轴。轴上不得有裂纹,刮擦深度不得超过0.03毫米;

3)滚动轴承的大修: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和外圈之间的轴向间隙为0.03〜0.18mm。轴承压盖调整间隙应在0.5〜1.5mm的范围内。

起重机齿轮和减速器维修

1)拆卸减速机,检查齿轮磨削状况;

2)齿面检查:起重机构减速器***轴齿轮的磨损不应超过齿厚的10%,其余应小于20%;大型和小型车辆操作机构的减速器***轴上的齿轮未磨损。应超过15%,其余应少于25%。如果齿表面的点蚀损坏了啮合表面的30%,并且深度达到原始齿厚的10%,则应报废齿轮。齿轮齿上应无裂纹或齿轮断裂。否则更换

3)轴的检修:轴上不得有裂纹,轴的全长不得超过0.03mm / m,并应将超出的标准拉直。

4)减速器箱的接合面(分裂面)不得在任何部位刮擦,碰撞或严重刮伤,边缘高,法兰旋转等,并且分裂后的间隙不大于0.03mm并确保不漏油。平行度在1 m以上不得超过0.5 mm;

在空载情况下,驱动器以1000r / min的速度驱动,前进和后退各不少于10分钟。起动时,电机不应有振动,撞击和异常或间断的异常声音。

箱内温升不得超过70°C,***温度不得超过80°C;轴承的温升不得超过40°C,***值不得超过80°C。

起重机联轴器维修

1)齿形联轴器齿面检查;

2)检查内,外齿圈端面相对于中心线的摆动量;

3)当轴的中心线不倾斜时,检查联轴器装置的径向位移;

4)在无径向位移的情况下,检查由两个联轴器的不同芯引起的外圈线的偏角;

5)与中间轴(1)相连的齿形式的联轴器的径向位移可参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