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地上都有哪些抓斗起重机械设备?

楼主(2020-04-11):
今天我们首先介绍的是塔式抓斗起重机(塔吊)的构造。
一、建筑抓斗起重机械设备的种类
建筑抓斗起重机械是指各类塔式抓斗起重机、门式抓斗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高处作业吊篮和整体提升脚手架。
二、塔式抓斗起重机分类
三、塔机型号表示方法
为了快速有效地区别各种塔机的品种规格,我们应当了解我国塔机的型号编制方法。根据专业标准ZBJ04008《建筑机械与设备产品型号编制方法》的规定,我国塔式抓斗起重机的型号编制图示如下:
塔式抓斗起重机是起(Q)重机大类的塔(T)式抓斗起重机组,故前两个字母为QT;特征代号看你强调什么特征,如块装式用K,自升式用Z,固定式用G,下回转用X等等。例如:
QTK400—代表起重力矩400kN·m的块装式塔机。QTZ80—代表起重力矩800kN·m的自升式塔机。
目前,镇江市场以QTZ系列自升式上回转塔式抓斗起重机为主,主要有QTZ40、QTZ63为主。以下以QTZ系列塔吊作为研究对象。
四、塔机主要技术参数
1、塔吊构造
2、塔吊基础
1)现浇混凝土基础:
2)拼装式混凝土基础:
拼装式基础由若干块混凝土预制构件组成,可以多次重复使用。塔机安装前,把拼装基础的各构件吊装到位后,构件之间用钢绞索经张拉连接成整体。
3)特殊基础:
3、钢结构件
4、塔机的机构
1)起升机构:
2)回转机构:
IACM,回转支承三维造型图
回转机构是实现起重臂绕塔机中心线回转的工作装置,使吊物能够以塔机中心线作水平圆周运动,从而把塔机的作业范围扩大为一个空间。
3)变幅机构:
变幅机构有运行小车式变幅机构和动臂式变幅机构。
4)行走机构:
行走机构仅用于轨道行走式,由电机、减速器、台车、车轮、夹轨器、终点限位开关、缓冲器等组成。
5)液压顶升机构
液压顶升机构由塔身过渡节、套架、顶升液压缸和工作平台等组成。其中套架内装有导向滚轮,滚轮和塔身的间隙可调,套架中部装有工作平台,平台的一侧装有滑道或小车,供塔身待加节水平移动用,套架顶部和塔身过渡节固定连接。
五、安全及保险装置
1、安全保护装置
a、 力矩限制器
防止塔机因起重力矩超载而导致整机倾翻事故。当起重力矩超过其额定值时,力矩限制器应自动切断上升和增大幅度的电源,但不切断下降和减少幅度时的电源,吊物可做向下和减少幅度的运动。
弓板式力矩限制器一般安装在塔帽的主弦杆上。
起重力矩限制器工作原理事示意图
b、 重量限制器
起重限制器是一种通过检测起吊重量以防止抓斗起重机械处于超载情况下的安全保护装置, 起重量限制器一般安装在起重臂的根部.
当吊物重量达到大起重量的100-110%时,限制大起重量开关切断吊钩上升方向的电源,但吊钩可以下降。
当吊物重量达到大起重量的90%时,90%起重量报警开关动作,声光报警装置发出断续的报警信号,提醒塔机操作人员注意。
起重量限制器工作原理示意图
c、 高度限位器
安装在起升机构卷扬机端部。作用是当吊钩达到一定高度,切断起升电机的动力,让吊钩不再继续上升。对于小车变幅的抓斗起重机,当吊钩装置顶部升至距离小车架下端的小距离为800mm处时,起升高度限位器应能立即停止吊钩起升运动,只能作下降操作,且动作灵敏可靠。
起升高度限位器无作用,容易造成吊钩冲顶,拉断起升钢丝绳,引发事故。
d、 回转限位器
作用是防止塔机朝单一方向旋转多圈而使电缆扭转过度断裂或损坏的防护装置。
回转限位器应保证塔机朝单一方向旋转不超过一圈半(540度)时自动切断回转电源。
e、幅度限位器
1)小车变幅。利用安装在起重臂变幅机构上的行程开关及缓冲装置,对小车运行位置进行限定。
2) 动臂变幅。通过装置触点的变化,将灯光信号传递到司机室的指示盘上。并指示仰角度数,当控制起重臂的仰角分别到了上下限位时,则分别压下限位开关切断电源,防止超过仰角造成塔吊失稳。
距离起重臂前后端部不少于1m时,切断小车电源,小车停止运动后与端部距离不大于200mm。
f、小车防断绳装置
当变幅钢丝绳折断时,安装于变幅小车上的断绳保护装置在重力的作用下,自动翻转成垂直状态,受到起重臂底面缀条的阻挡,使小车不能沿着起重臂轨道向前或向后滑行。
g、小车防坠落装置
小车变幅塔机应设置小车防坠落装置,即使小车车轮失效小车也不得脱离臂架坠落。其结构原理是,在小车上焊接4个悬挂装置,小车正常运行时,这4个悬挂装置位于起重臂轨道的上方,当小车轮轴折断时,悬挂装置搁置在起重臂轨道上,使小车不致坠落。
h、缓冲器(胶圈、止挡板)
对小车变幅的塔机应设置小车行程限位开关和终端缓冲装置。限位开关动作后应保证小车停车时其端部距缓冲装置小距离为200mm ,以防止小车冲出臂架。
2、安全保险装置
a、卷筒、滑轮防钢丝绳脱槽装置
滑轮、起升卷筒均应设有钢丝绳防脱装置,该装置表面与滑轮或卷筒侧板边缘间的间隙不应超过钢丝绳直径的20%,装置可能与钢丝绳接触的表面不应有棱角。
b、 吊钩保险装置
防止当塔吊工作时,重物下降被阻碍吊钩仍继续下降而造成的索具脱勾事故。此装置在吊钩开口处装设一弹簧压盖,压盖不能向上开启只能向下压开,防止索具从开口处脱出。
六、钢丝绳报废情况
1.断丝、断股
2. 磨损或腐蚀(钢丝绳表面磨损或腐蚀使原钢丝绳的名义直径减少7%时,即使不断丝也应该报废);
3. 笼状畸变或波浪形;
4. 钢丝绳股挤出;
5. 绳径局部增大或减小;
6. 钢丝绳被压扁;
7. 扭结、弯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