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处理伺服电机刹车的

楼主(2020-04-11):
刚入手相对定位的时候,我是给脉冲的时候同时打开刹车,走完的时候关闭刹车。

这样我发现刹车打开会有延迟导致丢失脉冲,电机运行位置不对。

现在只能上电就打开刹车,一直常开。

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处理刹车在实际项目中的运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在垂直升降的场合才用带抱闸的,刹车是上电打开的,直到断电。

网友B:
这篇文章可能可以帮到你,伺服电机驱动器参数设置与常见报警故障解决分析 http://www.shhuitong.net/news/102.html

网友C:
之前用过内置PLC驱动器,伺服带抱闸,水平使用,但是驱动器自身可以设置,使能前100ms松开抱闸,断使能100ms后抱闸断电抱死。然后控制上就直接发使能指令驱动器就会在开关使能时自动处理抱闸松合,不过关于时间的话不同产品的时间可能不同吧。抱闸我记得本身是个感性元件,开关都有延迟,把这个延迟空开应该就好了